一个工程完工,留点智商形后患,也是来小钱的方法

楼主(2008-09-10):
当今社会,有贪污的,受贿的,有权钱交意的,

做正人君子可以,如果你是普通的做自动化的,腰包瘪,俗话说":君子挣钱,来之有道",

什么道呢?要研究进口硬件和软件对国产品的不适应性,将缺陷用智慧编程,不能伤大局,搁一段时间跳出小毛病,

非你去解决,你一去手到病出,一个显出你的水平高,可还有点小收入,真是"无毒不丈夫",

既使你也想这样做,也要对以上的说法给予批判,大骂,因为符合当今社会的风气,....."都是一个高尚的人"

网友A:
不愿意这样做!

网友B:
楼主说得有道理,做这种事总比贪污受贿、黑老百姓的钱要好,哈哈

网友C:
不会这么做!

网友D:
不正当的赚钱机会

网友E:
自己知道就不要说出来了。

网友F:
这样做没的职业道德,不提倡。

网友G:
道德是用来约束穷人的,好让他们不捣乱......................................

你见过富人将什么道德吗..............道德沦丧还差不多.......................

网友H:
听起来有点不好听,但事实就是这样。设备供应厂编写的程序往往存在缺陷,经他们现场捣弄就能解决问题。

其实程序完全可以进一步完善,彻底解决,对于他们来说,绝对是小事一桩,但他们决不会这样做,待下次再坏,再收钱。

网友I:
对: yjig 关于

听起来有点不好听,但事实就是这样。设备供应厂编写的程序往往存在缺陷,经他们现场捣弄就能解决问题。

其实程序完全可以进一步完善,彻底解决,对于他们来说,绝对是小事一桩,但他们决不会这样做,待下次再坏,再收钱。

内容的回复:

我就是不良工控人的克星,我专门堵漏,我曾经解决了不少类似问题。比如一种福建生产的异形靠模石材锯,用欧姆龙的。估算了一下,平均一年左右就停一次,让我给永久去除了。先用解|*密软件去掉密码,然后分析,最后彻底解决,有这方面困扰的企业可以联系我。13730920629

网友J:
不得已而为之啊。甲方拖欠工程款太严重了,这只是出于对自己公司利益的保障。楼上拆后台的做法好象有点无耻吧。你说呢?

网友K:
1、五十步笑百步。

2、做婊子就不要立牌坊。

3、不要乱改前人的话来掩饰你的虚伪,那是对前人的侮辱。

4、借一位名人的话:“人不能无耻到这种地步!”。

楼主:
我出贴子就是找人骂的,"火烈鸟"你没有看出来,这说明你是婊子养的,

你有耻啊,你也寒涮样啊,

"火烈鸟"你是不是库挡里漏出来的,

网友L:
楼主,用词过于恶劣!

网友I:
对: 毕业生182 关于

不得已而为之啊。甲方拖欠工程款太严重了,这只是出于对自己公司利益的保障。楼上拆后台的做法好象有点无耻吧。你说呢?

内容的回复:

刚开始有点这方面的困扰,后来实际是根据对律师咨询,要不到钱,你可以法律解决,如果由于你这程序造成的事故,延误,造成用户损失的,你要包赔。读出来的程序就是证据,厂家可以据此跟你打官司。

网友I:
对: 毕业生182 关于

不得已而为之啊。甲方拖欠工程款太严重了,这只是出于对自己公司利益的保障。楼上拆后台的做法好象有点无耻吧。你说呢?

内容的回复:

刚开始有点这方面的困扰,后来实际是根据对厂家法律顾问的咨询,现已解决了此问题。要不到钱,你可以法律解决,如果由于你这程序造成的事故,延误,造成用户损失的,你要包赔。读出来的程序就是证据,厂家可以据此跟你打官司。

网友I:
对: 毕业生182 关于

不得已而为之啊。甲方拖欠工程款太严重了,这只是出于对自己公司利益的保障。楼上拆后台的做法好象有点无耻吧。你说呢?

内容的回复:

就算是你要设定时限,也必须在合同里注明,经过用户方同意,方可实施。否则,一律按照设备有先天缺陷,而用户有对因此而产生的后果(延误,停车,甚至人身伤害等事故,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网友I:
对: 毕业生182 关于

不得已而为之啊。甲方拖欠工程款太严重了,这只是出于对自己公司利益的保障。楼上拆后台的做法好象有点无耻吧。你说呢?

内容的回复:

第三:用户解自己设备的密码,并不犯法,国外设备卖出时,还都必须给用户程序,以便用户维修。但是,要是将拷贝用于商业目的,就是违法。

比如,你卖一把锁给用户,   你保留备用钥匙----违法,你让锁隔一段时间就打不开----违法或者不合格(需要通过司法认证),对于用户来说,钥匙丢了,砸自己家的锁-----不违法,未经同意砸别人家的锁----违法,把锁的结构画出图来,拿出去卖给另外锁的生产厂家,或自己仿制卖钱-----违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