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器工作中为什么振荡?

楼主(2008-09-10):
求各位大侠帮忙,执行器工作中为什么振荡?在线等

网友A:
电动?气动?振荡频率?

网友B:
回差小了会导致振荡(执行器来回小幅动作),一般是电动阀才出现的毛病,检查伺放的回差是否调节足够宽。

网友C:
把动作范围调大一些。

网友D:
我门公司的执行器也出现过从百分27-30之间来回震荡;这个问题好解决;把里面的参数调整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