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85通信的电缆制作问题

楼主(2008-09-10):
因为我用的西门子的PLC和其他模块连接,所以发在这里了,不好意思了。

请问怎么制作s7-200的PLC通过485口和别的有485口的设备通信电缆啊,好像光是直接把2个信号线连在一起的话,会容易会烧掉PLC的485口的,请问应该怎么做才能保护485口呢?

我的PLC和设备是同相电供电,也共零,共地,还有什么要注意的?谢谢啦

网友A:
路过,也想学习以下喔

网友B:
想学习以下喔

网友C:
PLC用485通讯没试过,但这次我的小项目是,用电脑的323口接个MOXA的转换器,

用双绞屏蔽线接入支持MODBUS的秤控制器,成功通讯上了,我的小项目完全成功了,

就简单的接线,厂家来人安装后,给我试通了,一切就明白了!编了九天,我任务完成

网友D:
如果直接把2个信号线连在一起的话,会容易会烧掉PLC的485口,就用光电隔离

网友E:
用三线制会好一些,即把地也连起来

楼主:
是不是一般情况只要接地就可以了,不需要特殊处理呢?应该不用光电隔离吧,我记得好像是要加个什么电阻之类的,但具体的不记得了,哪位能说明下呢?谢谢啦

网友F:
三楼的项目搞的不错,鼓掌!!!!!

网友G:
把零和地共起来,其他没什么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