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US-52调速器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2008-09-10):
US-52调速器COM-CW,COM-CWW都不接是不是就不转啦!时间长会烧坏吗?

网友A:
应该要接一个的。

网友B:
两个都要接,一个是正转,一个是反转。

网友C(2009-06-19):
应该同时只能接通一个吧,二个同时接通或都不接通,通电时间长了,我认为可能会损坏电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