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充水式潜水泵用的是什麽漆包线

楼主(2008-09-10):
公司有一台
充水式潜水泵,使用时必须将机体灌满水才能使用,那麽他采用的是何漆包线,漆包线市场上大概多少钱

网友A:
好像叫 尼龙防水线

网友B:
我们这里叫做:潜水线 。和漆包线相比它不耐高温。

网友C:
防水线它和电磁线的区别就是有层防水的胶,所以线径比较粗,这线一般是按米卖的。

楼主:
从外表看有点象电话里层的电线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从外表看有点象电话里层的电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