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IEMEN变频器风扇

楼主(2008-09-10):
    我有台6SE7021-0EP60的变频器通电后风扇不转,请教下原因,是参数没设好吗,还是其他原因,谢谢了

网友A:
有的变频器风扇运行条件是可以设定,一般有通电运转和运行运转

网友B:
对,说明书上有,说明书不是随机带的那本。你要向供货商买的

网友C:
有的是开机运转,有的是启动运转,有的是过热才运转

网友D:
如需要西门子6SE70机器上面的配件可以联系013221971118沈先生,本处70大功率配件比较多,二手拆机都是现货

网友E(2008-11-05):
能用多长时间????????????????????????

给我个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