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电阻简单的测量方法

楼主(2008-09-10):
1 摇表测量法
  测量前,首先将电位探测针P和电流探测针C分别插入地中,使它们与接地极E成一条直线,E、P、C三点间距离为20m。随后将E、P、C用专用导线接到摇表相应的接线柱上。测量时,以2r/s的速度摇动并对指示数逐渐进行调节,便可以直接从刻度盘上读出被测的接地电阻值。

2 仪表测量法
  在隔离变压器B的电源两端中,分别接上电流表、电压表、开关,如图1。当开关闭合后,用电流表测出线路的电流。用高内阻电压表测出接地极E与临时接地极P之间电阻RE的电位差V。最后用RE=V/I公式计算出接地电阻值。
图1接地电阻仪表测量法

3 万用表测量法
3.1 三角形测量法。在接地体E的3m处,分别插入临时接地极P和辅助接地极C,使它们之间的夹角为30°~60°,如图2。然后用高精确度的万用表分别测出REP、REC、RPC电阻。最后用下列公式计算出接地电阻值。
RE=1/2(REP+REC+RPC)。
图2接地电阻三角形测量法

3.2 直线测量法。在接地极E的3m和6m处,分别插入临时接地极P和辅助接地极C,如图3。若用万用表测得:RE+RP=8Ω,RP+RC=10Ω,RE+RC=6Ω,则可以用解三元一次方程组方法,分别求出RE、RP、RC的接地电阻值。

网友A:
只用过上所说的“摇表测量法  ”。这个摇表应叫接地电阻摇表。

网友B:
比较实用,要能把图贴出就好了

网友C:
只知道接地电阻摇表测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只用过上所说的“摇表测量法  ”。这个摇表应叫接地电阻摇表。

此摇表和兆欧表(也叫摇表)是不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只用过上所说的“摇表测量法  ”。这个摇表应叫接地电阻摇表。

此摇表和兆欧表(也叫摇表)是不一样的

呵呵,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