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跳漏电保护怎么办?急!

楼主(2008-09-10):
我在系统进线处加了一个漏电保护开关,但是主接触器一吸合就跳电,先以查明是系统中的变频器漏电.

请问除了去掉漏电保护开关还有什么方法?能否通过什么隔离手段解决这一问题?

网友A:
这种现象很正常的!

去掉漏电保护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B:
加大漏电流量及修改变频器相关,请问是什么变频器

网友C:
变频器如果加漏电开关一般要100ma以上的,仔细看看变频器说明书

楼主:
我用的是VECTRON变频器

网友D:
加个合适的空开就可以了,不需要漏电保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