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频宽的问题

楼主(2008-09-10):
请教一下伺服电机频宽代表什么。他对伺服的性能又有什么影响。

网友A:
频宽代表驱动器的反应速度    频宽越大  处理信息的速度越快

网友B:
伺服的频宽是表征快速响应能力的指标,“处理信息的速度越快”与“频宽越大”只是互为必要条件。

网友C:
~~~重复了,编辑掉

网友C:
频宽或带宽,在控制系统中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1,输入输出响应特性:带宽越大系统的响应速度越快;2, 闭环反馈性能:带宽越大意味着系统抗扰性越好。~~~我觉得在控制系统中要着重从闭环方面来理解带宽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