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600 变频器报SHORT CIRC

楼主(2008-09-10):
ABB ACS600  报SHORT CIRC  电机或电缆短路        和   变频器逆变部分故障.    哪为大哥可知道这2个故障哪个更有可能啊?

网友A:
 变频器逆变部分故障

网友B:
一般是逆变,不过也可能是NINT-4X板.

网友C:
NINT-4X板有可能,我碰到过传感器坏了也跳这个。

网友D:
我碰到过 驱动板驱动电路坏的

网友E:
变频器报SHORT CIRC,在排除电机,电缆的原因以后,主要检查IGBT,NINT板。NGDR,有时互感器不好也会报!

网友F(2008-10-10):
多半是烧了IGBT,触发板也有可能

网友G:
出售ABB配件
NAMC-11 1块
NIOC-01 1块
NINP-61C 1块
NPOW-42C 1块
NGDR-02C 6块
NINT-43C 1块
NXPP-01 2块
模块PP15012HS 3只
有需求者请联系13355288766

网友H:
电流互感器坏了 电源板起不来 回报故障的。两种都有可能。拆下IGBT 用指针表测试一下,手头没有指针表 用9V万用表电池 和数字表测试一下也可

?

网友I:
NINT-4X坏的多,模块可以测量出来,模块坏驱动板一般也坏。

网友J(2008-11-11):
关注中,大家共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