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叫

楼主(2008-09-10):
我是新手,PLC在做浮点运算时,是不是无法显示小数点啊?我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谢谢

网友A:
不是,可以的

图3-83  二进制浮点数比较指令的使用

图3-84  二进制浮点数区间比较指令的使用

图3-85  二进制浮点数四则运算指令的使用

网友B:
可以,还是好好看下手册吧

网友C:
 二进制浮点数四则运算指令的使用

网友D:
你说的是PLC内的程序里无法显示,还是触摸屏内无法显示啊。

网友E:
小数点用除法来表示,如236。34你可以用整数23634除以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