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度”指的是什么?

楼主(2008-09-10):
 贺贺进入行业时间很短很短,前几天去调试镗床时,客户说如果下次再合作的话伺服控制器要有“分度”,请问诸位前辈他所说的“分度”是什么?

  谢谢诸位前辈了……

PS:后续问题还有很多。

网友A:
.分度是不是分度号,一般在热电偶上有介定。

网友B:
是用于旋转坐标的伺服吗?

楼主:
谢谢二位,是加工多面体时用的"分度",但我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C:
分度决定精度                   ,对于旋转坐标是指一定的角度,如果一个分度是1度,50个分度号是50度

楼主:
谢谢。

分度是什么意思?或者说分度的意义,当然有例子更好理解。

网友B:
加工多面体时的分度,估计是镗铣床上又一个可旋转的工作台,而该工作台工作于间歇式定角度旋转并锁定的模式上,这就是所谓的分度工作台,也称分度转台,一般而言分度值是360度的某个等分值,过去的分度转台多用精密鼠牙盘,配上旋转驱动电机(伺服)和机械传动机构,由电机驱动转台实现粗分度,再由鼠牙盘锁紧实现精分度。厂家要求您做的伺服控制器上的分度功能当指这个,其实对于伺服而言,分度功能其实就是内部定长(定角度)运动,根据分度等分值设定的定长旋转角度。

楼主:
非常感谢!这下稍微明白点了……这么说来该是用伺服的位置控制了。

网友D:
上成波恩说的,分度大概是指360度的工作台,每个脉冲使工作台旋转的角度值.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

楼主:
谢谢 newchp

那现在的分度标准是多少呢?简单的说就是位置(角度)的控制精度.那家的伺服这个方面做的比较好……

网友E:
我看你还没有明白:什么是分度INDEX?什么ROTATE?分度对伺服的要求不高.如果是分度工作台精度,是取决分度台的机械进度!

网友E:
上面的进度应该是精度

网友B:
开始明白了就好!实践中逐步提高吧!

楼主:
谢谢大伙!!

祝中秋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