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气缸控制

楼主(2008-09-10):
双气缸控制
   继电器逻辑电路系列文章(谨以此书献给广大的电工朋友)
                                   杨工 136 700 58978
                       y136700@163.com QQ6016 75948

 1. 气缸和行程开关的分布
这个电路的要求: 当按下启动开关后,气缸A前进,压住行程开关K1,气缸B前进,气缸B碰到K2后退,碰到K3,气缸A退回,全过程结束.
气缸由二位四通电磁阀控制,常态下使气缸保持在后止点,

楼主:
这篇文章贴图太多,再加上我对发表文章的操作不太熟悉,所以总体上看起来很乱。

网友A:
谢谢,电路从基础开始,一一解答,对大家都有实用信。

楼主:
苟军你好,你是四川的吧,我是重庆的.

网友B:
刚刚搞个QQ群              69936553喜欢三菱和西门子PLC的朋友就来吧,,

楼主:
我认为继电器电路是程序控制的基础,应该先把它搞明白.

网友C:
这个电路如果用继电器做,你看看用了多少触点,这样的继电器恐怕买不到。

这样的电路没有实际意义。

网友C:
这样就可以用HH54P的小型继电器了。

楼主:
我们在这里只是要弄明白它的逻辑,触点的问题也好解决,可以加继电器扩展.

网友C:
脱离了实际的理论就成了空洞的理论。

网友D:
我特怕这种电路,关系复杂继电器多了后。继电器出毛病(如一个点坏了)后,出怪现象,贼难找。不利于维修。我宁可多加几个继电器,把状态单独表示出来。楼主能不能在发点类似的利于维修的图。

楼主(2008-12-13):
我另外有篇文章《气缸的四次往返》,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091218374500003,大家有空可以去看看。

  • 客服
  • 小程序
  • 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