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软件问题

楼主(2008-09-10):
怎么用GX Developer8.26中文版的软件编写步进梯形图呀~~~~~~~~~~~~~~~~~~~~~最好有个图............

网友A:
有个中文手册 的

网友B:
正在学习中哦

网友B:
没有用过这个版本  只用过早期版本   呵呵 不好意思

网友C:
在那工具里有选择的呀,选择就行了

网友D:
显示--梯形图显示(列表显示)

或者点工具栏左边第一个彩色图标(梯形图/列表显示切换)也可以的

网友E:
QQ358675410

步进指令输入
步进指令的输入方法和FX-PCS/Win-c软件有所不同,主要是STL指令的表现格式不同,在FX-PCS/Win-c软件中,是一个触点的形式,而在GX-Developer软件中,是相当于一个线圈形式表示的。如图指令STLS20的表达形式。

网友F:
是一个常开触点

名字为

stl s20

记得中间加空格

相互学习

QQ:304073587

楼主:
刚刚搞个QQ群              69936553喜欢PLC的朋友就来吧,,

网友G:
你是说不知道如何输入吧?用中括号那个图,然后在理面输入,如:SET S20,或STL S21就可.

网友H:
你可能是没打开梯形图的窗口,所以找不着,在新键工程的时候选择梯形图

网友I:
呵呵;也是用梯形图编,编好后可以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