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PS电缆接线难吗?要注意些什么啊?接好了怎么检查?

楼主(2008-09-10):
UPS电缆接线难吗?要注意些什么啊?接好了怎么检查?

网友A:
这要看什么品牌的UPS了,I不同品牌接线是不一样的。

楼主:
按照图纸接线就可以了吗  有没有什么特殊要求

网友B:
接线很简单,零火线有没有接反,线有没有圧结实,正负别接反,线鼻子圧结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