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调试

楼主(2008-09-10):
590调机步骤:
     励磁调试:590上控制电源,先把励磁的控制方式改为电压控制(默认是电压控制),把电压比率从较小开始,一般可以从20%开始;在确认励磁线与电枢线接正确,控制端子线接线正确,速度给定电位器降为零后,合闸启动590,这时励磁电压会以380V×20%=76V的电压加到电机励磁线圈上,此时,把电压比率慢慢的加大,一直加到电机的励磁额定电压的90%,例如,额定励磁电压为180V就加到40%左右,从万能表上可以看到电压很平稳的慢慢加大380V×40%=152V,电压显示很平稳不会中跳动,表明一切正常。正常之后,分闸停止590,把是电压比率调为额定励磁电压对应的比率,把励磁控制方式改为电流控制,把电流调为励磁的额定电流。再次合闸启动590,能看到励磁电流慢慢的加到额定电流,从诊断中,励磁电流给定与励磁电流反馈相差不到0.1%,励磁触发角在1-2角度内变动,表明励磁电流控制正常。完成励磁调试,分闸停止590。保存参数。
     电枢调试:上590控制电源,先把励磁调置为禁止,把590的输出电流调为电机电枢额定电流的30%,把电流极限参数设置为20%,电流限幅设置为0%,速度环的反馈方式选为电压反馈;在确认励磁线与电枢线接正确,控制端子线接线正确,速度给定电位器降为零后,合闸启动590。此时,先从诊断中看速度反馈是否有数值,正常数值应为0%,如有一不停变化的值在里面,表明反馈有零飘,这种原因多数是地线没有接好,检查地接是否接好,对地电阻是否达到要求(不大于8欧母);然后,再加10%的速度给定,但电机不会转动,因为没有给出励磁,电流限幅为0,从诊断中应看到有100%的电流给定,电流反馈为0,这时表明590启动正常;此时,再回到电流环里的电流限幅里,从0%慢慢的加上来,一直加到20%,对应电流极限中的20%,这时从电流表中能看到电流慢慢的加大,从电抗器传出电流流过的声音,在诊断中对比电流给定与电流反馈,相差不能超过5%(在没有做电流自整定之前这个值会大点)。一切正常之后,分闸停止590,把电流极限改为100150%之间,电流限幅设置为100%,励磁设置为启动,把590的输出电流设置为电机电枢额定电流。保存参数。
     电流环自动调谐:电流环自整定很简单,在确认励磁线与电枢线接正确,控制端子线接线正确,速度给定电位器降为零,590输出电流设置为电机电枢的额定电流后,上590的控制电源,在电流环中把自动调谐设置为ON,合闸启动590,些时,开始进行自动调谐,一般会1030秒内完成自动调谐,没有出现报警,自动调谐参数自动灰复为OFF,表明自动调谐成功。然后保存参数就可了。
     方向的确认:完成上面3步之后,在确认励磁线与电枢线接正确,控制端子线接线正确,速度给定电位器降为零后,把速度反馈选为电压反馈,合闸启动590,加速度给定+10%,检查方向是否与工作方向一至,如果是反方向把励磁线反过来接,确认与工作方向一至之后,在诊断中,检查模拟测速电机数值(测速编码器数值)是否与速度反馈是同极性,如果不是同极性,用的是模拟测速电机反馈把两条接线反过来就可以了,用的是测速编码器在参数中把编码器符号改过来,改完之后,把速度反馈选为所需要的方式就可以了。然后保存参数。

欧陆直流调速器(

网友A(2008-11-28):
广州欧陆直流调速器590维修中心
电话:020-61031623      QQ:17566960
手机:13802426143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东圃珠村西便街五巷6号
网址:http://www.oulu590.com.cn 邮箱:oulu590@163.com

网友B:
太详细了,谢谢楼主!收藏起来,以后操作试一下!

网友C:
很不错  收藏起来了  谢谢

网友D(2011-04-01):
非常感谢!收藏起来,以后试试!

网友E:
590电路图共享,QQ  335315780

网友F(2011-05-07):
590技术研讨QQ群:64535404

网友G:
准备写一篇论文,关于590的。有感而发,仅供

网友H(2013-02-23):
590通讯线,自己做的,成本价出售,5元一根。不为盈利,只为结交同行的朋友。www.0551elc.com.

网友I(2014-08-07):
不错 大家学习学习 一起壮大5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