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x2n中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8-09-10):
  LD M501

SFTL M8001 M601 K4 K1

LD M601

OR M602

OR M603

OR M604

PLS M641

ADDP D637 K1 D637

END

通过程序运行时的监控,发现移位正常,并且能产生脉冲,但是就是ADDP D637 K1 D637求和不能进行,为什么?

网友A:
这个是什么程序?我怎么都没见过哦  怎么不是梯形图?楼主解释一下嘛

楼主:
这个和梯形图的作用是一样的哈

网友B:
把M8001该为其它的如M10等,让M10等 ON--OFF变化

网友C:
如果M641输出一次,那么D637应当是会加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