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老手都进来 看看

楼主(2008-09-10):
首先感谢各位高手能进来看我的帖子,再次感谢~!

 我是搞起重机的电气设计,朋友今天说要我帮他做个螺旋拉床的控制原理图,他用的是YD90-4/2 1.5/0.8KW的双极电机,

要求是:滑快应有满进快退,并能自动停车、延时换向(前进、后退)

我想请教一下各位;我用普通的继电器加时间延时能不能实现,要注意哪些因素。

我发现要实现往复运动姨个限位是不够,还有问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假如继电器断电,它的延时头所带的辅助触点能不能继续计时动作?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这个是可以做得,但反映速度比较慢已经过时了。

网友B:
应该可以,限位设置很关键.延时继电器,分通电延时,和断电延时.你说的可能是指断电延时继电器.

网友C:
理论上可以,但实际应用中会存在竞争问题。。。

网友D:
还是用一个siemens logo吧,这是很容易的事.价格不贵,几白块钱就搞定了.

网友E:
这种我见过,可以的,但是反映较慢,断电后也能继续计时,除了反映较慢,还有很多毛病,不好用,建议还是用变频器控制。

要往复运动最好用两个限位,

网友F(2008-11-04):
可以,往复运动应该用两个限位,时间继电器能否继续计时取决于它的工作电源是否保持。

网友B:
楼主还搞定了。近来说下。应该很简单的。

网友G(2008-12-04):
用PLC很容易解决啊

网友H:
xianwei ying gai   fen  liangzhong ,an quan   he     jixie .

网友I:
可以做到,往复运动时通过一个线位控制位址,返回时用继电器延时触点控制距离

网友J:
不是PLC 比较好,小型的PLC也要不了多少钱的

网友K:
用普通的继电器加时间继电器一定可以实现的。

网友K:
用普通时间继电器经济又好用,带气囊的空气延时头气囊容易坏价格也较贵,限位用两个行程开关。

网友L:
上面的说得很清楚了,不知道楼主实现没有?

网友M:
有断电延时型的继电器,它有时间范围的,自己根据实际情况选

网友N:
我觉得可以使用!但建议还是使用PLC吧!!一个小牌子PLC也就1000多了,用起来经济实惠。有问题可以联系我

QQ:172481159

网友N:
对不起!上面的QQ为172461159

网友O:
选择一个价格便宜的PLC,不要太轻松的就可以完成

网友P:
又一个骗子!29分就敢悬赏75分,看你一个月后如何兑现!

楼主(2010-05-10):
此方案可以进行控制 以解决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