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表示法

楼主(2008-09-10):
:电阻常用的标志法

          在使用电阻器时,需要了解它的主要参数。对电阻器需知道其标称阻值、功率、允许偏差。电阻器的标称值和允许偏差一般都

      在电阻体上,而在电路图上通常只标出标称值。电阻的 标志 方法分为下列四种:

      1. 直标法:直标法是将电阻器的标称值用数字和文字符号直接标在电阻体上,其允许偏差则用百分数表示,末标偏差值的即为 ± 20 % 的允许偏差。

      2. 文字符号法:文字符号法是将电阻器的标称值和允许偏差值用数字和文字符号法按一定的规律组合标志在电阻体上。

      例如: 6R2J 表示该电阻标称值为 6.2 Ω ,允许偏差为 ± 5% 3K6K 表示电阻值为 3.6K Ω ,允许偏差为 ± 10%

网友A:
请教色标,是怎么表示的呀

网友B:
色环颜色:黑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分别代表0、1、2、3、4、5、6、7、8、9,前两位有效数字,后一位0的个数。

网友C:
色环电阻用的较广。

网友D:
骏马千里说的对。色环颜色:黑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分别代表0、1、2、3、4、5、6、7、8、9,前两位有效数字,后一位0的个数。

网友E:
一般贴片电阻用的是数字标法;如472就是常用的4.7K的电阻;

普通的电阻用的是色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