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5加 J3A的绝对位置问题请教

楼主(2008-09-10):
各位大侠好:本人现在做个控制,东西就在办公桌上,整了2星期了,事情是这样的:我现在要做绝对控制,采用的Q01CPU加QD75P4和J3A,已经使用了QD75章节的特殊功能指令: Z.ABRST1 "u14" D1241 M1242 也从G800和G802读到数值,但是该值一直和伺服设置软件里面的ABS CONTER里面的数值以及脉冲数总是和我读 出的数值对不上,还有我用OPR指令可以将G800和G802清零,但是不能将控制器内的ABS CONTER清除,  每次上电后ABS读出的数值就和OPR清除后的数值对不上, OPR的时候没有将伺服放大器里面的ABS数值清零.但是,上电后执行OPR后又能够执行绝对位置控制定位,只是一上电ABS数据读出的位置和断电前的OPR对不上,不晓得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A:
矛盾!即是绝对位置为何每次上电OPR?ABS只是个参考点,并非绝对零!

楼主:
就是因为断电后OPR确定的位置丢掉了,所以才要OPR,要不就超程了,因为是ABS控制.还是感谢您回答我的问题

网友B:
JJJJ

本人现在也碰到一个新问题,设备运行中如果出现故障、或碰撞时、做不了原点回归功能。一定要断电方可在回归,客户不同意这样、一定要不论何时都可以做原点回归。原点回归重试功能做不了。我用的是PLC-02H、QD74P2、软件设定该设的都设了。急急!

刚好楼主你做一做这个功能如何?400-821-3030说可能QD75P2有问题、希你能做一做

我的电话:13564999314:共同进步

网友C(2008-11-21):
没有断电,为何要回归啊

网友C:
没有必要回归啊,只有断电后才要回归

网友D:
楼主开能读的值错了

4楼:绝对还是相对的,你回原点的是什么方式,有可能你回过原点了,有个标记位,复位这个标记位,应该就可以了,手册里有。

楼主(2009-04-20):
谢谢,绝对位置不需要原点回归,只有零位置,零位置可以在丢失的时候重新设置.

网友E(2010-11-24):
各位大侠好:本人现在做个控制,东西就在办公桌上,整了2星期了,事情是这样的:我现在要做绝对控制,采用的Q01CPU加QD75P4和J3A,已经使用了QD75章节的特殊功能指令: Z.ABRST1 "u14" D1241 M1242 也从G800和G802读到数值,但是该值一直和伺服设置软件里面的ABS CONTER里面的数值以及脉冲数总是和我读 出的数值对不上,还有我用OPR指令可以将G800和G802清零,但是不能将控制器内的ABS CONTER清除,  每次上电后ABS读出的数值就和OPR清除后的数值对不上, OPR的时候没有将伺服放大器里面的ABS数值清零.但是,上电后执行OPR后又能够执行绝对位置控制定位,只是一上电ABS数据读出的位置和断电前的OPR对不上,不晓得如何处理,谢谢

原因是做OPR回归时没有对伺服驱动器发清零信号。

网友F(2011-06-21):
要是绝对控制,伺服系统安装电池,记录绝对位置。如果零点位置丢失,报错,这个时候回原点就可以了。我在使用的时候也常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