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水泵的注意事项

楼主(2008-09-11):
1、潜水泵在拆卸前,应在前后端盖与机座的合缝处打上记号。以便修理后按原样装配,才不致造成装配误差而引起转轴不同心;在拆卸潜水泵的叶轮和轴套等部件时,应注意,千万不能硬打硬冲,可用热胀原理,边加热边轻打或用“拉马”等工具来取下。
绕组烧坏应分析原因(过载、卡泵、缺相、漏水漏电短路等),在拆卸电机绕组时,不要使硅钢片翘起移位及起毛刺等现象,以免在组装新绕组敲“喇叭口”时引起接地或短路故障。重绕新线圈时,漆包线和绝缘纸一定要选用正规厂家生产的,因潜水泵电机的耐热等级一般为e、b级。一定要注意与其耐热等级相对应。绝缘低的厚度要足够,并要垫插到位。绕组下线时,注意不要使线圈擦刮定子铁心,也切忌用划线板反复划线。

2、检查易损件:潜水泵的叶轮、扣环、轴套、轴承座等是易损件。首先应把水泵部分拆下,检查易损件是否完好。严禁使用损伤和不合格的零配件。

3、更换润滑油:分别打开密封室及电动机内部的油孔螺钉,把密封室内和电动机内部的润滑油全部放出,更换新油,确保润滑系统正常工作。

4、确保轴承润滑:对充水式潜水泵应检查更换上下端盖轴承室的骨架油封及锂基润滑脂。以确保轴承长期在润滑良好的状态下工作。

5、拆泵壳防生锈:春季使用之前,应拆开最上一级泵壳,转动叶轮后再合闸起动,以防部件生锈不能正常起动而烧毁电机。此项保养对充水式电动机尤为重要。

6、确保密封:农用潜水泵对密封的要求非常严格,在更换密封室内润滑油时,如果发现油质浑浊且含水量高,则必须整件更换或更换密封盒或密封环,以确保其密封性能良好。

7、干燥电机:用500兆欧表测量潜水泵的绕组与外壳的绝缘电阻,若阻值低于0.5兆欧,就应驱除电机水分。干燥方法有:外部干燥法、电流干燥法和两者同时进行的联合干燥法。外部干燥法即是利用外部热源进行处理,常用的措施有:⑴吹热风:利用电热器的鼓风机(农用小型潜水泵可用电吹风)吹热风以达到干燥处理的目的;⑵灯泡烘烤:在密闭箱内,利用数个200瓦左右的灯泡进行烘烤。注意烘烤度不能过高,应控制在125℃以下;⑶电流干燥:可根据潜水泵的阻抗和电源的大小将电动机三相绕组串联或并联,然后接入一可变电阻器,调整电流量为额定电流值的60%左右,通电干燥。

网友A:
hao  !sdg

ghrerth qj

网友B:
潜水泵的确不好修理,比如密封最好制作一个接口可以通气压力检查密封情况。

网友C:
我们这用得一个意大利产的,很好。不怕污物堵塞

网友D:
我们一般是那出去修的。太多了忙不过来

网友E:
  大修..找写字楼开单  ..拉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