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动是Y形的,能否进行星。三角降压启动?如果将Y形改成三角应注意什么?

楼主(2008-09-11):
朋友有一台低压JS116-4极155KW 的电动机,接法是Y形。因为负荷量的问题需进行星。三角降压启动。在改造过程中发现许多问题如:1是不是所有的Y形电动机都可以改三角形?2,外引线与扁铜线的焊接是否可以自麻锡焊?3,电源线到压降盘距离和负荷线到电动机的距离最大是多少?谁短一些好?在此先谢了!

网友A:
星形接法怎么可能用星角启动呢,可以考虑使用软启动、变频或自耦减压启动

网友B:
可笑至极,星型接法的电机还能实现星三角启动吗,具体解决办法楼上兄弟说得很清楚了!

星型接法的电机改成三角型接法,只有一个结果,烧电机!

网友C:
楼主想象能力真丰富,真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网友D:
155KW 的电动机接法是Y形,没见过。

网友E:
星型电机是不能改成三角型接发的,否则,会烧电机

网友F:
不是"是不是所有的Y形电动机都可以改三角形?"是"所有的Y形电动机都可以改三角形"

网友G:
看到楼主的帖子,我乐了!!!!!!!!

本身电机就是Y形接法,怎么还可以接Y三角启动。

建议可以用变频器的多段启动解决问题。

网友H:
这么大,还是用变频器启动吧.要不这电机就得带启动绕组了.很多大功率电机就用双绕组,

网友I:
楼主是不是刚学电工?如果是初学者的话,可以原谅,但是老电工的话就不要发这样无知的帖子了。

网友J:
就是可以用变频器或软启动

网友K:
星形接法电机是不能用星 三角启动的,但可以用自耦减压启动

网友L:
一般多大的电机是Y接法?多大以上的是三角接法?

楼主:
楼上的几位老兄,你们要正确理解的我发贴的意思,如果说我是初学者的话,你们大可以将"是不是所有的Y形电动机都可以改三角形?"的原因说明,不要光说

‘发这样无知的帖子”的费话!要将你们的理由说明,难道将三角形改成Y形就可以吗?

楼主:
接着说:如果我给y形电机输入三相220v的电压,就不可以将Y形电动机改三角形吗?论坛就是相互学习的,不是叫图一时之快。如果真懂就说明你的理由,要以理服人?

网友M:
155KW的电机应该是三角型接法,如果星型千万不能改成三角型,因为它们的电压不一样。三角型是380V,星型 是220VA 啊,会在5分钟内烧电机的

楼主:
155KW的电机有三角型接法和星形接法,即js116-4的。我们这有两台,一样一台。我知道想改的稳定,只有重新绕电机来改变接法。

网友N:
请问

带什么负荷?

网友O:
星型接法的电机还能实现星三角启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O:
星型接法的电机还能实现星三角启动吗?????

星型接法的电机本来就只能星型运行,还谈什么星三角启动,开国际玩笑!!

网友P:
不可以,星型接法是220V电压工作,三角型接法是380V电压工作.把星改为三角运行那?????

网友Q:
已经是Y型 怎么会星三角降压起动呢?晕!155KW的电机还是用变频起动吧,这样会划算。

网友R: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几位老兄,你们要正确理解的我发贴的意思,如果说我是初学者的话,你们大可以将"是不是所有的Y形电动机都可以改三角形?"的原因说明,不要光说

‘发这样无知的帖子”的费话!要将你们的理由说明,难道将三角形改成Y形就可以吗?

星形电机能不能改角形电机运行 问这样的问题就说明了你的水平有限   星形运行时电机绕组加得电压为线电压的1/1.732倍  而角形时电机绕组加得电压为线电压的1倍

               能不能改你说了算

网友R:
引用 楼主:

接着说:如果我给y形电机输入三相220v的电压,就不可以将Y形电动机改三角形吗?论坛就是相互学习的,不是叫图一时之快。如果真懂就说明你的理由,要以理服人?

 这个你的意思是额定电压为380的星形电机改为用三相220角形运行吧?  这个理论上可以,实际上本人没用过,如果你有机会出国的话可以试一下,实践出真知嘛

哥们 都是混饭吃的 口气不要太大

网友N:
JS116-4极155KW 的电动机,接法是Y形

JS116-4极155KW 的电动机为双鼠笼电机

  接线方式Y/△ 电压380V/220V  电流285A / 495A

线电压380V  Y型接线时,空载电流74A

请教楼主几个问题

1.电机带何负载?

JS系列为双鼠笼电机,双鼠笼电机的特点是启动力矩高,主要用在要求重载启动的设备上,而任何降压启动都会降低启动力矩

2.是否觉得启动力矩太大,对设备冲击过大?

可以用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动,或串联电抗器启动,或串联水电阻启动,

都可降低启动力矩,减小启动电流

请多指教!

网友S:
记得Y形接绕组电压只有220V.三角形是380V,这么大的电机即便用星三角起动效果也不是太好,启动冲击还是过大.可以用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动比较实际,变频器价格高

网友T:
呵呵,争论激烈啊,估计星形起不来,最好的是水泥电阻降压启动,两级降压

网友U:
可以使用软启动、变频或自耦减压启动

网友V:
线线第3便

网友W:
换线电压是220V的电源就行了

网友X:
改成角形是可以的,1.电源必须是220的   2.原电机的出力会降低很多

网友X:
这样的想象是好的,不过没有使用价值.

网友Y:
可以使用软启动、变频

网友Z:
本身电机就是Y形接法,怎么还可以接Y三角启动。

建议可以用变频器的多段启动解决问题。

网友AA:
如电机铭牌没标有Y/△接法转换.把Y形接法的电机改△形接法,电机转速会升高,发热,导致烧电机.建议用自藕降压启动或用变频启动

网友AB:
引用 网友E:

星型电机是不能改成三角型接发的,否则,会烧电机

网友AC:
你是想降压启动电机吧,那就要想法在启动时降低电压来启动,星三角启动是对角型运行电机来讲的。你的电机启动和运行时电源电压还变吗,而且启动后好变吗?

网友AD:
楼主说的是用于国外设备吧,韩国三相电压220V,应该可以

网友AE:
电工学徒说得没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AF(2008-10-11):
11KW以上的就要考虑Y接法转换成三角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