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的低压电器质量怎么样呀?有谁用过?价格怎样?

楼主(2008-09-11):
台安的低压电器质量怎么样呀?价格怎样?

网友A:
还可以 用过它的微断,以及变频器。

网友B:
台安的低压电器质量还是可以的,价格还是可以接受的

看你是用在什么设备上面,还是工厂自用呢

如果成套设备使用还是可以的,我们做了几套都用微断都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