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本田汽油发电机输出故障?

楼主(2008-09-11):
本田汽油发电机

发电机不带负载,发电正常,表上显示380V 。

带负荷,发电正常,表上显示380V。   可是发电机发电时吊相。(那相带负荷那相就吊线,电压显示只有40V左右)

网友A:
那是发电机的交流断路器有问题了,你将发电机面板上的交流断路器向上推的时候用里平均了就行!如有问题请来电

网友B(2011-03-19):
    想用三菱请联系:覃经理13798739110 价格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