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5KW电机热保护

楼主(2008-09-11):
请问355KW电机如何实现热保护呢?用软启动器和800A的接触器控制,问了一下好像没有合适的热继电器,不知大家是如何解决的,当然还要尽量经济。

        另外像带动这样大的电机,大家是如何控制变频器或软启得电的呢?直接合闸得电,还是用接触器控制?

网友A:
给变频器或软启动控制信号就可以启动了,不用接触器控制!热保护可以用1000/5电流互感器配合0-5安热继电器实现!

网友B:
这么大功率的电机很少用热保护。

网友C:
这么大的低压,使用降压启动了!软起经济点.热保护就使用二次回路的保护如1楼说的

网友D:
同意1楼的意见,这样比较好。

楼主:
问题是甲方担心直接合闸给变频或软启送电不安全(怕冒火),要求关门后再给送电,按道理说像这样大的变频器输入端用接触器对变频有损坏吗(已有电抗器)。

1000/5电流互感器配合0-5安热继电器,是不是把互感器输出接到热继进、出线端?

网友E:
可以在空开下串一个接触器呀再接到变频器或软起动上,有电抗器就不会损坏变频器

把三个互感器三个接地端接在一起,其余三个接在热继上口,下口三个短接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可以在空开下串一个接触器呀再接到变频器或软起动上,有电抗器就不会损坏变频器

把三个互感器三个接地端接在一起,其余三个接在热继上口,下口三个短接就可以了

其余三个接在热继上口,下口三个短接就可以了???? 三个下口短接?? 真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