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的同步问题

楼主(2008-09-11):
有这样一个项目,像龙门机床一样,在x轴有两台电机分别控制两根导轨

要达到的目的是上位机发送命令,使两台电机同步驱动。

接法是这样的,通过上位机,接到一块转接板,然后通过一个输出口首先接入一个驱动器(主),然后由主驱动器分频给从驱动器。

现有这样的情况,用控制器控制驱动器,来控制伺服电机。出现主电机可以很好的接受脉冲信号,发多少走多少,但是从电机却不一样走了和主电机一样的圈数后自己还在不停的旋转,拔掉与上位机的输出线还在转动,看驱动器里面显示的脉冲数后也是不停的在变,而主电机没有变化。换过来,把主电机变为从电机,那么这个主电机也是不停的旋转。

请问这个情况怎么解决?

电机驱动器是富士的

网友A:
电机同步的问题不太好说,但是一般都是采用轴带动2端的动作,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天车

网友B:
电机驱动器的问题,更换驱动器试试。

楼主:
驱动器可以保证是没有坏的,因为:单独使用的时候可以很好的完成动作

而且 如果先用A驱动器连接上位机,而B驱动器作为A驱动器的辅驱动器的时候,A电机可以很好运转,B电机就像失控一样不知道该走多少,不断电就不停。

如果上位机和B驱动器连接,让A驱动器作为B驱动器的辅驱动器时,B电机可以很好的运转,A电机则不行,也是像失控一样不知道该走多少,不断电不停

网友C:
主电机的回馈脉冲输出是以何种信号形式给出的?

网友D:
不知道你的主电机是如何连接从电机的,我们一般的做法是把主电机的编码器输出信号给从电机当脉冲信号,很好用

楼主:
TO:波恩

主电机的反馈脉冲输出是啊A B信号给出。

楼主:
TO:zbih

你好!我是通过主驱动器的cn1得分频输出连接从驱动器 。您能把您的方法说的详细些吗?

我的理解是主电机的编码器反馈信号不给主电机,而是直接给从驱动器,那么这个电机不就相当于是从驱动器控制了么,主电机就起一个供电作用? 而且从电机的编

码器信号又反馈给谁呢?

网友C:
知道是分频输出!关键是信号的传输电平类型是什么? 差分驱动,还是TTL驱动,还是OC驱动? 与脉冲指令接口的电平和电流要求是否匹配?

网友E:
从驱动器是否接地完好?

或者驱动器的其他接线是否有问题

楼主:
TO:波恩

我刚刚看了一下富士的资料,接法是差动输入的。就是说控制器发出的脉冲到驱动器是差动输入的

脉冲指令接口应该就是cn1。  我有点不明白了,就是信号传输电平应该是由cn1的接法来决定 那么它与脉冲指令接口就一定是匹配的。不知道我的理解是不是正确?

楼主:
TO:说不清楚

接线反复检查过 是没有问题得。

网友C:
一般而言,日系泛用伺服的反馈分频输出为RS422差分线驱动电平接口,脉冲指令接口有高速光耦输入的,也有RS422差分线接收的,看看接口类型和电平是否匹配。另外,主电机停止了,从电机还转,而且现实有指令脉冲的输入,估计存在扰动误信号,仔细查查接线!

楼主:
上位机的电平信号     和      驱动器的接口cn1类型是一样 都是差分的。

谢谢你 波恩老师

网友C:
哦!没辙了!? 还是仔细查查接线,接地,排除信号扰动。

网友F:
信号线干扰的可能性极大。

网友G:
估计是干扰,将主驱动器的CN1插头的26脚(M5)同上位机的5VGND连接起来试试,富士的驱动器,内部24V和5V的地,是公共的,容易有干扰。

网友H:
脉冲类型是不是匹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