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这是什么元器件?

楼主(2008-09-11):
有个表面贴装的元件,上边有2个引脚,下边有3个引脚,印有“A12”标识,封装象SOT-25,或者SOT-23-5,请您帮忙赐教,这是什么元器件,谢谢!

网友A:
网上查杳看。

楼主:
我查了很多表贴元件识别资料,就是找不到A12这种标识的器件。

楼主:
高手大哥们,求求您们了!

网友B:
发一张图片看看。

网友C:
如何不大的话,可能是小型继电器
最好还是有图片

楼主:
这是元件的图片,主体部分尺寸:2.2×1.5(mm)。。。。抱歉,我还不是VIP,图片上不去。

网友D:
好像是一个三极管,我 在一个电路中见过

网友E:
可能是复合三极管吧,用万用表的 二极管档测量下即可辨别的。

网友F:
PNP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