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球磨机是用绕线电机还是用同步电动机好,各有什么优势?

楼主(2008-09-11):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网友A:
大部分都使用绕线电机,结构简单,造价低,但功率因数低,同步电机造价高,启动设备复杂,但它的优点是功率因数高,不需另外做补偿设备。

网友B:
球磨机是用异步绕线电机好!

1)绕线电机,结构简单,操作维护简便,价廉物美;

2)同步电动机,适于恒速运行,造价高,启动复杂;

楼主:
谢谢两位老师的回答。

网友A:
球磨机用水阻柜启动比较好!

网友C:
1)中大型球磨机,如果安装环境可以,建议选用饶线转子电机,目的是:1)可以采用各类转子变阻器获得理想的启动性能;2)采用静止进相器可以提高系统功率因素;

2)小功率(90KW以下)环境恶劣的场合,建议采用高转差鼠笼异步电机(常用型号YH或YCH系列),目的:1)获得很高的启动转矩;2)以IP54以上防护等级适应现场恶劣环境。。

网友D:
一般是这样的,超过320kw电机,基本选用同步电动机。同步电动机由于启动转矩大、过载能力强,功率因数高,而且可以向电网反送无功,电网功率因数无级调节,所以,比较经济。之所以认为同步机启动复杂,是因为同步机有励磁装置,过去这个励磁装置经常坏,而且大部分人不会维修,所以认为它复杂。励磁装置数字化后,故障率大大降低了,使用也方便多了,所以,使用同步机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绕线式异步机看似简单,其实不然,它转子串的电阻以及接触器故障率很高,但因为一般电工都能维修,所以大家不关心这个问题。使用异步机后,需要增加电容柜进行无功补偿,电容柜带来的麻烦很多,特别使用一段时间后,故障率会提高很大。电容补偿是有级调节,而且补偿量需要经常调整,自动补偿功能不太好用。另外,近年来,变频器应用广泛,随之带来的谐波经常会导致电容柜跳闸。

我个人认为球磨机最好全压启动,降压启动(电阻或电抗器)会极大降低启动转矩,而球磨机属于重载启动

网友E:
楼上说的有道理,小功率的一般采用绕线电机,大功率的用同步电机。目前出现一种无刷无环软启动器,省去了滑环碳刷和启动电阻,降低了故障率。

网友F:
值得讨论!还有一种叫异步同期机的电机!希望数据对比 性能价格比

网友D:
9、10楼说的都是新名词,不妨讲讲原理,有的是否可能是新瓶装旧酒?

网友G:
用绕线电机,结构简单,操作维护简便,价廉物美

网友H:
球磨机是用异步绕线电机好!

绕线电机,结构简单,操作维护简便,价廉物美;

网友I:
球磨机主要特点一个是重载,周期运行;一个是工作环境较差,粉尘大.

所以应选用耐用型的异步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