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请教接地问题

楼主(2008-09-11):
请教 各位专家,在IT供电系统中,发生单侧一项接地时,会报相序检测错误,
相序检测在实际应用中是否会用到零线,与我的设备不接零线是否有关系。

网友A:
接零和接地的慨念不同,接地可以重复接地,接零重复接零就会保护.

网友B:
相序与零线没有关系。

网友C:
检测相序不对和零线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