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是怎样车拆掉的

楼主(2008-09-11):
我在维修小功率时拆模块总弄不好,使用的使电烙铁和吸锡器,但吸不净,很容易破坏电路板,清高手们介绍一下自己的经验和绝招,不胜感激,有没有这方面的好工具

网友A:
用与管脚大小的不锈钢空心管套住(薄壁管可去医院找如输液针头或电子商店购买),用大点功率烙铁加热后下压空心管,使管脚与线路扳分离很方便的!,

楼主:
可能我的问题太幼稚了,没人介绍啊

网友B:
我就用的电烙铁和吸锡器,但要注意根据焊点的大小,迭择不同功率的电烙铁,再就是时间的掌握很重要。这就跟炒菜一个道理,火候的把握是要靠经验的积累的。最后告诉你一个秘诀,多用松香。

网友C:
模块坏的画,先剪下来

网友D(2009-04-25):
我认为就用电烙铁不要吸锡器,但要注意根据焊点的大小,迭择不同功率的电烙铁,最后告诉你一个秘诀,多用焊锡,涂满焊点连成两条,再就是时间的掌握很重要。这就跟炒菜一个道理,火候的把握是要靠经验的积累的。快速加热两条焊锡条,在都溶化时敲一下电路板,让坏的芯片自个儿掉下来。时间仅仅几秒钟。

网友E:
用专门的热风枪吹,镊子一加就拿掉了

网友F:
有好几种方法啊!小的用热风枪!大的就电烙铁,双面板就用吸

网友G:
如果是已坏模块,拆卸时可以先用斜口钳剪短其引脚,然后再去拔出底板上的断脚就容易多了。想完整拆除模块,用吸锡器和电烙铁也是完全能办到的,不过也和3楼说的一样,手法要够娴熟。我顺便推荐你试一下敲锡法,方法得当引脚焊锡可以敲的很干净。但要谨慎,用力过头会把底板和底板上其他元件敲坏。

网友H: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用多股软导线蘸松香,把蘸松香的导线放在要焊的位置在用罗铁加热就可以把锡吸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