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适用于工业上的GSM/GPRS无线MODEM

楼主(2008-09-11):
TC35TS/MC35TS分别是ZOGLAB最新推出SMS短信平台和GPRS平台,适合PC软件开发商集成,工业环境数据传输应用.该款Modem采用全金属合金铝外壳,抗辐射,防静电打击(4KV ESD).(内采用西门子原装模块TC35I/MC39I)
技术指标:
1,
支持900/1800MHZ双频
2,
支持CLASS 8 GPRS (MC35TS)

3,
标准RS232操作端口+AT命令响应
4,SMS/EMS
支持或扩展
5,7~24V
宽电压输出范围,智能识别交直流电源,适合车载或工业现场
6,
温度范围-20C~75C

详情请来电或email索取,谢谢
0571-88009351

网友A:
WAVECOM原装 Fastrack M1306B GSM Modem
双频GSM外置调制解调器
EGSM900/1800Mhz或EGSM900/900MHz
体积小及耐震铝外壳
即装即用及即时上网
已通过GSM Phase2+技术标准的所有认证
话音,短信息,传真及数据传输
为特定应用设计的AT命令遥控系统

 技术规范

产品性能: 双频GSM调制解调器(EGSM900/1800MHz或EGSM900/1900MHz),适用于数据,传真,短信息及话音应用,已通过所有认证,
其设计及开发符合ETSI GSM Phase2+标准(一般话机)
输出功率: Class4(2W@900MHz)
Class1(1W@1800/1900MHz)
输入电压: 5.5V-32V
输入电流: 18mA待机状态,110mA在GSM900MHz@13.2V 通话状态
18mA待机状态, 80mA在GSM1800/1900MHz@13.2V 通话状态
温度范围: -20℃-+55℃工作状态
-25℃-+70℃保存状态
产品大小: 73×54×25mm
产品重量: 82克

 功 能

· 话音功能 呼叫  紧急电话
  语音编解码:全速率,增强全速率及半速率(FR/EFR/HR)
  双音多频功能(DTMF)

· 数据/传真功能 非同步数据电路,透明及非透明数据最高可达标14,400bits/s
  第三类自动传真机(Class1与Class2)MNP2,V42bis

· GPRS Class10

· 短信息服务功能  文字及PDU   点对点(MT/MO)  小区广播

 介 面

· RS-232串连口及通过小型Sub-D15插头连接器的音频介面支持:
  用AT命令作遥控(GSM07.07及07.05)
  串连比特率由300至115,200bits/s
  自动比特率(300至38,400bits/s)
· 通过微型-FIT4插头连接器的电源
· SMA 天线接口
· 滑入式SIM卡储存器

业务联系:张先生
销售热线:13520763807 010-82356576转6005
www.sendsms.cn
www.mailer.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