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电机经常出现实际值偏差于设定值

楼主(2008-09-11):
有一台LENZE的伺服系统,现在用加减按钮控制位置变化时候经常出现实际值和设定值有偏差,(设定值每次加/减5.00000)但是是实际值不到,然后在按加减按钮后它又跟上设定值的位置,求助,急。。。。

网友A:
是Lenze伺服驱动器的按钮,还是上位控制器的按钮?

网友B:
楼主描述的有一点模糊,别人不好判断呀

楼主:
用LENZE的9300控制器和LENZE的伺服电机来带动涡轮涡杆来带动一个铣刀的上下移动,先定下铣面位置后,可以微调位置(就是我说的加刀和减刀),每次加减是5个MM,现在控制的时候显示面板上的设定值的位置准确的加减5MM,但是实际值经常加减不到5MM

网友A:
加减5mm的指令由哪里产生? 是不是伺服的位置增益太低?

楼主:
是按钮通过一个模块进入控制器的,用了几年了就最近才出现

网友A:
原来如此,那么完全有可能是模块,或者控制器,或者驱动器的哪个环节出毛病了,毕竟用了几年了,该维护了!先设法搞清问题的根源吧。

网友C(2008-10-28):
楼主的这个问题最终解决了?

网友D:
1、脉冲当量2、机械间隙3、眼睛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