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传变频器的维护

楼主(2008-09-11):
普传变频器典型客户使用问题的建议及处理方法

一、            变频器的安装与保养

1.   正确接地

问题:变频器”E”端没有正确接入大地,导致变频器偶尔受干扰或出现故障,机壳带电或受瞬间高电压(如电网波动,雷击等)炸机.

            建议:客户一定要将”E”端接入独立的大地,释放高电压对机器的冲击,保护人员及设备安全.

2、螺栓打紧

问题: 变频器RSTUVW接线端没有打紧,导致接线处接触电阻大端子过热使用一段时间端子损坏或炸机.

     建议:客户接线时一定要确认将接线螺丝拧紧,如螺丝滑丝一定要更换.

3.

网友A:
如何确定需不需要加风扇散热

楼主:
变频器所需的环境温度在-10度-----40度,建议在此环境温度下工作!

网友B:
夏季天气炎热温度高,大功率200KW以上的变频器可在铝散热片面装6只或8只风扇对吹,效果极佳.

网友C:
我用了普传的,很好用,效果又好!保养工作,做的海可以

网友D:
我们公司共有约50台变频,普传的占多数,有40多台,质量还可以。

楼主:
和用户一起,应用好变频器是我们的服务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