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故障

楼主(2008-09-11):
                 我是初学搞自动化的,前段时间我司的一台机器步进马达的驱动坏了,返回公司修理后,重新装上去,马达就是不转动,后来我把这个驱动器换到另外一台机器上去使用,结果OK,把这台机器的OK的驱动器换过去一试,结果还是一样,马达还是不转动。

                 马达我换了两个驱动器都 是不转动,情况都一样:1.驱动器有电源,指示灯亮,2PLC有脉冲输出, 3.驱动器的A相,B相都是通的,

                               现在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的了,请各位大师们指点,不胜感谢!!!

昨天,经过我的仔细测量,我可经确定的是,PLC,驱动器没问题, 问题就是在马达上,断开接线测马达线路就是OK的,没有短路和断短,但接上线路上之后,驱动时,马达有锁付力,就是不转动,断开A相(B相接通)的一根线, 效果一样,只有锁付力不转动,但断开B相(A相接通)时,马达一点锁付力就没有了,

我不知道马达工作时本来就是这样还是A相在断开状态时是通的,通电之后就断相了的问题,  真的搞不清是什么问题了。谢谢

网友A:
你确信你的马达没有问题吗?

检查一下你的接线。

先空转测试一下

网友B:
有脉冲、驱动器经过对换可以知道是好的。

那么就是电机上的事情了。

接线对了没?空载是不是也不转?

最主要的是,他们修好了吗?

楼主:
昨天,经过我的仔细测量,我可经确定的是,PLC,驱动器没问题, 问题就是在马达上,断开接线测马达线测距路就是OK的,没有短路和断短,但接上线路上之后,驱动时,马达有锁付力,就是不转动,断开A相(B相接通)的一根线, 效果一样,只有锁付力不转动,但断开B相(A相接通)时,马达一点锁付力就没有了,

我不知道马达工作时本来就是这样还是A相在断开状态时是通的,通电之后就断相了的问题,  真的搞不清是什么问题了。谢谢

网友C:
“我不知道马达工作时本来就是这样还是A相在断开状态时是通的,通电之后就断相了的问题,  真的搞不清是什么问题了。谢谢”

两相步进,驱动器上电后的初始状态就是只有一相有电流,另一相没有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