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控用笔记本的问题

楼主(2008-09-11):
本人想购买一台工控用的笔记本,想问一下和普通的笔记本相比较,工控用的笔记本除了多一个RS232的接口 还多了什么东西,有什么特色?麻烦大家不要说太专业的术语 本人刚开始接触这东西 也是糊里糊涂的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工控用的笔记本一般多一个RS232的接口就可以了

网友B:
就是多了个串口啊,没多功能的

网友C:
看你做什么样的项目

小项目中串口是十分必要的

大项目就无所谓了

网友D:
和其它电脑一般样子,多了个串口而已,最好是速度快些.

其它的好像没什么分别

网友E:
当然多一个串口,硬盘大一点,CPU主频大一点更好

网友F:
买个商务机么,性能好点,比如ThinkPad的T系列

网友G:
目前市面上几乎所有是笔记本都适合工控用。从3千多至2万多,单从功能上说,使用效果相差很小。选个质量可靠的最要紧!

网友H:
没有什么差别,如果没有232口的话,找个USB转232的,

网友I:
当然多一个串口,

网友I:
当然多一个串口,~~~~~

网友J:
戴尔或惠普的  性价比高!!你上电脑城问问。

网友K:
和其它电脑一般样子,多了个串口而已

网友D:
现在的USB_R232转换器很好用,也不一定非要有相串口.

串口的年代已经过去了,现在的很多的新设备都支持USB接口

网友L:
我不就买台联想R61i还不错,只是无九针插孔,需要买先转换就可

网友M:
看看自己的钱包,合适就买。

网友N:
区别不大,就是接口注意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