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通讯指令问题

楼主(2008-09-11):
假设有两台M变频器,用同一条指令分别读写,可否同时进行?还是等-台通讯结速后再执行下一台的读写?

网友A:
-台通讯结速后再执行下一台的读写

网友B:
如楼上所说,结束后再执行下一台读写。

网友C:
同时进行通讯就乱套了

网友D:
用同一条指令是可以的,但是同时就不行了

网友E:
以上选择题答案为:A,B,C,D

网友A:
RS、MODRD、MODWR、MODRW每次仅允许采用一个指令

网友F(2008-10-12):
每次改一下从机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G:
通讯帧里面会指定从站的地址。两台变频器的通讯地址要设置不同。变频器会根据通讯帧的内容,判断指令是否实行。如果识别出不是发给自己的指令,会舍失掉。

网友H(2008-11-11):
如果是完全相同的指令代码,可以同时发送,变频器可以同时接受,采用广播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