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的读取和写入问题

楼主(2008-09-11):
新手上路,最近往PLC里面输入程序的时候,在PLC写入的时候选择写入程序和参数,结果总是输入到一部分就连接不上了,但是只选择程序不选择参数就能输入进去,不知道是怎么 回事儿。还有用笔记本电脑往PLC里面读取程序时,电脑总是出现一个COM4口,但程序的通讯口是COM1口 ,怎么 样从笔记本电脑上调整到COM1口呀,笔记本电脑用的是USB转COM口的转换器。

网友A:
USB转换器买的比较烂啦。

因此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因为国产的转换器实际上就是虚拟COM口,因此您应该在GX DEVELOPER软件中的通讯参数设定中修改COM口为您虚拟出来的COM4.

以上~~~

网友B:
不太清楚,我去帮你查查资料看看啊 !

网友C:
同意一楼 的说法。》》》》》》》》》》》》》》》》》》

网友D:
我也有同样问题 解决方法: 右键点我的电脑 选属性 > 硬件 > 设备管理器>端口>双击通讯端口>端口设置>高级>有个COM端口号把它改成COM1就好了

网友E:
呵呵;如果电脑上COM1没有被占用的话,可以将COM4改成COM1;

网友F:
4楼给你讲得很详细了,照着试试把.

网友G:
右键点我的电脑 选属性 > 硬件 > 设备管理器>端口>双击通讯端口>端口设置>高级>有个COM端口号把它改成COM1就好了

楼主:
哪有卖那种质量比较好的USB转接口的,后来的调试是那个转接口出问题了,一开始还用得好好的,后来就坏了

网友H:
可以买工业的转接器试试

网友E:
呵呵;用的PLC都是一个品牌的话,可以直接购买USB接口编程电缆;稳定性要好的多;

网友I:
电脑com4改com1    以前我了试过,,,改过就行了。。。

网友J:
是的端口号改变就可以了

网友K:
不明白为什么要改?COM4口也可以通讯的啊。是你的线太次了。

网友K:
你买最好的PCI转串口,也不可能是分配COM1给你的

网友L:
三菱的GX-8.25能支持10个COM口,那么COM4肯定支持的拉,

我的就是用的转换器

默认COM4口

你把通讯设定里改成COM4就可以的拉

网友M:
引用 网友L:

三菱的GX-8.25能支持10个COM口,那么COM4肯定支持的拉,

我的就是用的转换器

默认COM4口

你把通讯设定里改成COM4就可以的拉

网友N:
我买的一条上下载程序没问题,但监控一会就死机

网友O:
你的USB转接口有没有问题,有时不好的转接头就会导致数据传不全的问题,这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N:
我买的一条上下载程序没问题,但监控一会就死机

呵呵;线的质理太差,只适用于上传/下载程序;

网友P:
哦。。我是没出现 过这样的事。。用PCI卡槽转串口的试试。。

网友Q:
这要看电脑上的硬件显示使用的什么口,根据电脑显示的口来选择上载下传时的口即可

网友R:
没什么理由~

建议认真检查一下连线。若连线没问题的话更新一下软件,若软件OK那就换个PLC试下吧~

就这三个地方的问题

网友S(2008-10-12):
我来说说我经历,公司用的是USB的线,当然com口是要改的,后来自已也买了线在家里练,为了省钱买了com口的线三条,搞了半天联不上,后来证实是电脑com口不能用,太新了/自已装的高配机呀(价7K春节时)。去电脑城买usb-com线25元一条,回来PLC能用,hitech触摸屏不能用,台达plc不稳定。又到工控哪里买了中间有个小盒子的哪种,120元。终于搞定。

网友T:
请教个位大侠:怎样的USB-COM线能连上三菱的PLC(我用的SC-09在电脑城卖的USB-COM连接不上)?谢谢!

网友E:
不行就直接用USB接口的编程电缆;

网友U:
USB-COM质量要好点的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V:
买价格贵点的转换器就好,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W:
                  我还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X:
東莞自動化培訓加QQ群:70915707 網址:www.dcplc.net.cn

网友Y(2012-01-10):
Com 口一定要改吗??

我用GX-D8.86  连接时使用Com 11

读取PLC中程序时在读取软元件内存时提示有问题(好像是什么超限)

网友Z:
使用淘宝六十元一条。半年换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