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接触器

楼主(2008-09-11):
如何选择接触器,我们公司新出的一台机器,电机用的是22KW的!

网友A:
大于电动机额定电流的1.5倍就可以了,至于控制电压要看柜子里提供哪种电源比较方便

网友B:
看具体的控制方式然后决定选择多大的接触器!

网友C:
按电机电流的1.5倍选择就可以了

网友D:
看设备负载是何种工作制,采取相应的选型

网友E(2008-12-13):
选择永磁式交流接触器PTMC1-150A或者更大的型号

网友E:
上海普京电器www.pujing888.com

网友F:
1\计算你的电流,

2\根据需要选择接触器线圈的电压等级

3\查接触器参数,选择主触点电流合适的, 一般要选大一档的

网友G:
一般情况下采用CJ-20型号,63A的就可以了。

网友H:
^_^你看看接触器的说明书上,上面有推荐的多大电机选用多大的接触器。

网友I:
国产的接触器不选大于2倍就别提可靠性!!!

网友B:
没必要选择这么大的吧!我也认为63的够了! 我说的是AC380的电机!

网友J(2009-01-18):
选大一倍的....................

网友K:
看你的启动方式了,如果直接启动我用过65A的接触器而且效果还不错用了差不多3年了,从没出现过问题是天水213的.

网友L:
CJX2--63的。而且还带卡轨的,安装很方便的哟

网友M:
需要选择额定电流为“1.5倍电机额定电流”值的且带有消弧罩的接触器即可。

网友N:
引用 网友F:

1\计算你的电流,

2\根据需要选择接触器线圈的电压等级

3\查接触器参数,选择主触点电流合适的, 一般要选大一档的

这个解释的比较详细,照这个吧

网友I(2009-02-20):
我们设计一般选电机额定电流2-3倍选取。太小不行,触点质量普遍不好。

网友O:
大于电动机额定电流的1.5倍就可以了

用50A的就可以了

频繁起停还要加大接触器的电流

网友P:
用100A的西门子的。

网友L:
CJx2--95的好啊,容量大,安装更换都很方便。

我们单位我就用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