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D0中的第5位是指哪一位?

楼主(2008-09-11):
如题在wincc中为了少用变量,把I0.0-I1.7定义成一个变量:ID0,那么ID0中的第5位是指哪一位?是I0.4还是I3.3?或者是其他的,可否详细说一下,谢谢

网友A:
ID0中的第五位是指I0.4了.怎么能出来I3.3呢?你的范围是I0.0到I1.7。

楼主:
厄,不好意思,ID0应该是I0.0--I3.7吧,打错了,不好意思
我按I0.4做得值在WINCC中显示好像不对,I3.3记得也不行,所以感觉到很糊涂

网友B:
i3.5

楼主:
i3.5?为什么呢?3楼可否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C:
i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