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压机使用的是100A\380V交流接触器很容易坏????

楼主(2008-09-11):
我想请问一下我厂里的油压机使用的是100A\380V交流接触器.德利西产的。(用于电机正反转)按每天8小时工作
一般一个产品只能用一个多月,触点火花大。

以前也使用过120A\380V的接触器一样不能用多久

是否能安装一个什么东西使接触器的火花变小的?因为出现过火花大使整个接触器烧坏的情况。

如果不能解决是否有好点的产品或类似替代产品?

网友A:
你电机多大啊?

能不能换成星三角启动并能正反转换?那样好一些。

网友B:
可在3相触头上并消弧电容,店里有配套卖的,你可打听一下.

网友C:
是不是电器质量问题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