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绝缘老化后(还能工作)在工作过程中会有什么异常?

楼主(2008-09-11):
电机绝缘老化后(还能工作)在工作过程中会有什么异常?

是不是会发热严重?

网友A:
电机绝缘老化后,如果继续工作一旦发热会引起绝缘击穿,导致相与相,相与壳短路对地,也会引起意外的人生伤亡事故

网友B:
这种电机一旦拆卸或受震后就会坏了。

楼主:
那会不会比正常时发热严重呢?

网友C:
你所看到的绝缘老化,表面过热造成的,对电机运行没什么问题,发热也和正常电机差不多,但是一旦绝缘真的老化了,就会发生匝间短路和接地,电机就不能使用了。

楼主:
我们这里有一条生产线,两个相同的机构有两个电机带动,都是550W的,但正常工作时都发热比较严重,前几天坏了一台,因急于使用,用了一台370W的电机替代也能正常生产,并且发现这个370W的电机在工作过程中比550W的电机温度还低。为什么会这样呢?是不是因为那个550W的电机绝缘老化导致其温度高呢?

网友D:
电机发热时最明显的异常

楼主:
今天用红外测温仪测了一下,550W的电机温度为72度,370W的电机温度只有56度。

网友E:
当然会出问题的,最好是用摇表测量绝缘电阻,太小就别使用了,至少0.8兆以上

网友F:
很简单,一个小故障就能使老化的绝缘被击穿.

网友G:
电机温升比正常要高,趁早更换或修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电机绝缘老化后,如果继续工作一旦发热会引起绝缘击穿,导致相与相,相与壳短路对地,也会引起意外的人生伤亡事故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