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PLCSIM 模拟器使用动画

楼主(2008-09-11):
这是一单按钮起停程序.

我个人觉的 S7-PLCSIM  不好用,不知道大家用的怎样.

QQ:570238943

网友A:
我的那个也不行,一定要有授权才行吗

网友B:
刚刚搞个QQ群              69936553喜欢三菱和西门子PLC的朋友就来吧,,

网友C:
应该是授权问题,我用的S7-PLCSIM  V5.4挺好用的啊

网友D:
没什么问题,你的程序就是这样的

网友E:
你的程序就是这样的

网友E:
你的程序就是这样的,你的单按钮起停程序不对

网友F:
我的也是这样子,反正没什么影响

网友G:
TO zgllhx:不是电脑问题,用S7-PLCSIM或实际PLConline时,竖线都不起变化

爱用FLUKE!

网友:
我用PLCSIM怎么没有能够实现啊,是不是我的程序没通讯给PLCSIM??

网友H:
  是不是M点的问题啊!~~你直接弄个I0。1的上升沿试试。。

网友H:
错了。。是I0。0

网友I:
没看出来啥问题~

网友J:
我用过仿真的软件,不错的.

网友K(2008-12-15):
I‘II  TRY IT.

网友L:
正常连接plc的时候竖线似乎也是这样的吧???

网友M:
楼主,请问你这图片是用什么软件做的?

网友N:
一点问题没有啊 、可以的啊

网友O:
我也想知道图片是用什么软件做的

网友P:
请问你这图片是用什么软件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