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p-ex,es,ss系列可以用来控制不进电机吗?

楼主(2008-09-11):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请问一下台达的ex,es,ss系列的plc能用来控制步进或伺服吗?我在编程手册上看到,这几个系列的plc都不支持定位指令阿?

网友A:
他们可以支持高速脉冲输出指令,应该可以控制伺服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刚仔细看了下plsy,plsr等指令,可以用来控制步进或伺服运转,但是,如果要实现精确定位,或者是实现多段速(或位置)运行,不知行否?

网友B:
我用sc可以 有这样指令应该可以

楼主:
sx/sa/sc这些是可以的,它们支持定位指令。

网友C:
我这段时间刚做过一个类似的设备,只要支持高速脉冲输出就可以,用PLSY指令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