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原理图的一般规律

楼主(2008-09-11):
电气原理图是用来表明设备电气的工作原理及各电器元件的作用,相互之间的关系的一种表示方式。运用电气原理图的方法和技巧,对于分析电气线路,排除机床电路故障是十分有益的。电气原理图一般由主电路、控制电路、保护、配电电路等几部分组成。画电气原理图的一般规律如下:1、画主电路 绘制主电路时,应依规定的电气图形符号用粗实线画出主要控制、保护等用电设备,如断路器、熔断器、变频器、热继电器、电动机等,并依次标明相关的文字符号;
2、画控制电路 控制电路一般是由开关、按钮、信号指示、接触器、继电器的线圈和各种辅助触点构成,无论简单或复杂的控制电路,一般均是由各种典型电路(如延时电路、联锁电路、顺控电路等)组合而成,用以控制主电路中受控设备的“起动”、“运行”、“停止”使主电路中的设备按设计工艺的要求正常工作。对于简单的控制电路:只要依据主电路要实现的功能,结合生产工艺要求及设备动作的先、后顺序依次分析,仔细绘制。对于复杂的控制电路,要按各部分所完成的功能,分割成若干个局部控制电路,然后与典型电路相对照,找出相同之处,本着先简后繁、先易后难的原则逐个画出每个局部环节,再找到各环节的相互关系。

网友A:
老外的做法跟中国人不同。中国人往往主电路,控制电路分开,两张图就搞定,当然图纸不是A3就是A2;老外都是主电路和控制电路混在一起画,按照职责的不同组合在一起,并分开十几二十张的图纸,打印成A4都非常清晰,便于检查及维修。

网友B:
还有老外的电器编号和图纸的页号相同,查找特方便

网友C:
        老外的图纸画的真不好。为了用普通打印机打印图纸,将图纸都画在A4的小幅面上,而且按他们的思维方式做图,不论安装还是维修都很麻烦。过去我们手画图纸时多数用1#图纸,左侧主回路,右侧控制回路,一台设备所有电路在一张图纸上,看着太方便了。

        做设计的别认为老外就是标准,我们国家有GB标准,国际有IEC标准,我们的GB是靠近IEC,大部分是等同IEC,可有老外的图纸不符合IEC或GB。

网友D:
一个大型工程,你也能用一张纸画出来? 你真牛B了啊!

网友E:
我们还是习惯坐边主回路,右边控制回路。

网友A: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机械图可以分开分开一张张,电气图就不能分开呢,非要最求什么高大全,一张图就搞定。老外的图纸分成A4,整体感是差些,但那上面不是有线的去向,每个继电器线圈也有触电的引用,检测和维修方便多了,而且他们是基于方便携带考虑的,放进手提电脑包多好,非要中国的A0纸拿出来看着不方便,拿着拿着就变了咸菜一样。我就不喜欢什么GB,你说老外的图纸不符合IEC,那中国的图纸更加是八仙过海,我去到一个大型国营单位,够牛了吧,他们牛得将电机的拼音字母的首个字拿来作为命名!

网友A:
而且老外是在了解IEC的基础上根据各自的需要更改的,我看过德国的,西班牙的,英国的,其实大家的设计思路基本上一样,只是有少许变化。中国的连标准都没有弄清就在那糊弄。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基于互换性的考虑,我们单位生产的每个产品都应该是一样的,里面每个部件的命名都是相同的,比如一个电机我命名为=M6,你使用的时候根据这个机组的所在位置,比如=U1代表机组1,=U2代表机组2,要查那个电机时用=U1-M6,=U2-M6来区分就可以了。那个大型的国营企业的人不知道是不是脑残,非要区分出来,这互换性不就没有了吗,结果同一种产品,几十个型号,中国人啊

网友F:
老外对技术质量把握很严格,所以他们电路图搞的很详细,并且是谁设计如果有改动还是有谁改,他们做事是一丝不苟,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吸取老外做事原则,把我们国产产品质量提上去。

网友G:
对于老外的严谨做法我门应该学习的。

网友H:
我们应该学习别人的长处啊,不要死脑筋

网友I:
我画图纸就不是左边主,右边控.我是第一张电源分配.几个空开,注明去向,然后就是每个空开下面的,一张一张的画,也没用A3,A2啊,都是A4纸.

网友J:
老外对技术质量把握很严格,所以他们电路图搞的很详细,并且是谁设计如果有改动还是有谁改,他们做事是一丝不苟,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吸取老外做事原则,把我们国产产品质量提上去

网友K:
只是读图的习惯方式不同,罢了.

网友L(2008-11-15):
大家把一些好的图贴出来看看,包括大型生产线,看看就知道孰优孰劣了。

网友M:
我只希望都一样好看的懂

网友N:
各有千秋   不要强调谁好谁坏    只要用着方便就好

网友O:
1、这里有个习惯问题,当大家都这样画图时,你就习惯着这样看;

2、有一天,手里拿着另一种画法的图,可能连反正都找不着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N:
各有千秋   不要强调谁好谁坏    只要用着方便就好

网友Q:
12楼的这个习惯其实很好的.

网友R:
习惯一次二次回路分开,二次是原理图,一次图引用同样的原理图,真正的接线图纸归电气柜厂家出,他们有改动什么的也好操作啊。

网友S:
其实画图就是要通俗好懂,但也要按标准画。画在一起也好,分开也好只要意思清楚明白都可以。根据需要做就可以了。

网友T:
在我国就是关系在前,技术在后,国家也没有法制强制统一(兼容标准),如消防行业!

网友U:
关键是要搞懂他的来龙去脉,电气原理都一样的。只不过对某些东西叫法不同而异。那着图纸到现场多去看几遍基本上也可以明白了

网友V:
老外的图纸画的真不好。为了用普通打印机打印图纸,将图纸都画在A4的小幅面上,而且按他们的思维方式做图,不论安装还是维修都很麻烦

网友C:
“GB”没学好就说不喜欢“GB”,IEC和GB差别大吗?现在之所以用A4幅面,是为了用计算机做图方便,做大图的也不是没有,包括老外。

现行标准中已没有原理图这一名称,叫电路图。我国电气制图新标准是在89年宣传,90年后开始执行,以后又不断有新标准或修改标准发布,是等同IE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