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利普显“E.L.u.S"

楼主(2008-09-11):
海利普显“E.L.u.S"----意思是电压低,但输入有380V,输出有—15V,+5V,无+15V,请问是哪里出问题?

网友A:
查那个+15V电源从那里来的,应该是开关电源有问题。

网友B:
电压检测电路有问题。

网友C:
高压检测线路的问题

网友D:
缺相,电压低,都有可能造成,

网友E:
查一下脉冲变压器的+15输也二极管是否坏了,还有查一下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