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W0与VD0冲突吗?
难!!!!

楼主(2008-09-11):
VW0与VD0能在程序中同时用吗?

以前没用过S7-200的,手册上是VD范围0---5116

VW是0---5118,请问用VD0后,VW0能用吗?VD0包括VW0吗?

网友A:
肯定不行了.
S7-200 寄存器是 VB(字节 8位). VW(字 16位). VD(双字 32位).
下面是用S7-PLCSIM模拟的动画,用的二进制显示可以看的清楚些.
这个不学好编程就乱套了.
到我的QQ空间看看吧,有一篇"PLC 寄存器的使用"说的很清楚.http://user.qzone.qq.com/570238943

网友B:
VD0包括VW0和VW2。同时用其相互之间会有影响的。如果使用过了VD0而只要改变其高16位的数据,可以只修改VW0而不必修改VD0。其它场合基本不能同时用。

难!!!!

网友C:
哦,意思就是VD0包括VW0和VW1,,用了哪个别的也不能用,是吧

网友A:
是了,看你数据大小该用VW0还是VD0了,超过16位就用VD0了.

网友A:
还有要注意的是西门子(S7-200)中间位(M)很少只有224个,不够用的时候可以用字节来抽取位如V0.0-V0.07(这时VB0就不能在其它地方用了)当中间位使用

网友D:
VB0   VB1   VB2   VB3

------------    ------------

     VW0          VW2

---------------------------

              VD0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哦,意思就是VD0包括VW0和VW1,,用了哪个别的也不能用,是吧

VD0包括VW0和VW2,不是VW1。

网友E:
肯定是有冲突的,冲突的结果就是导致运行程序时死机。

网友F:
学习中,

下面是用S7-PLCSIM模拟的动画,用的二进制显示可以看的清楚些.
此贴真棒!

网友G:
顶一下一楼

网友H:
同意6楼的说法,如果彼此有冲突那就会死机了。

网友:
顶顶各位大侠

小弟茅塞顿开哈哈!!!!

难!!!!

网友:
对了这个怎么解释啊?
VD的范围为0--5116
VW的范围为0--5118,,我要用到VD5116,那VW还不的出界?

网友I:
呵呵 还做成了动画, 牛

网友J:
太照顾落后者啦

呜呜呜呜呜呜呜。。。。。。。。。。

网友K:
可以同时使用,但必须考虑VW0包括VB0,VB1两个字节,VD0包括VBO,VB1,VB2,VB3四个字节.因此同时使用的结果要不能影响

程序的执行.比如说他们用于不可能同时执行的子程序中,或只是用于存放可以刷新的中间变量.

建议新手在编程时如寄存器区足够用就不要同时使用.

网友K:
VD5116包括VW5116,VW5118.你用VD5116,刚好用到VW5118,怎么会出界?

网友L:
有人知道动画怎么做的吗?很好

网友M:
说得都不错,做动画可以用屏幕录像专家。

网友N:
引用 网友B:
VD0包括VW0和VW2。同时用其相互之间会有影响的。如果使用过了VD0而只要改变其高16位的数据,可以只修改VW0而不必修改VD0。其它场合基本不能同时用。

网友O:
本人在深圳可兼职PLC编程,设备自动控制系统设计。电话:15818665964

网友J:
哦,真明白了

网友P:
冲突,VD0包括VW0

网友Q:
对,VD0包括VW0和VW1,VW1是高位

网友R:
引用 网友K:
VD5116包括VW5116,VW5118.你用VD5116,刚好用到VW5118,怎么会出界?

同意

网友R:
是啊,上面的动画是怎么做的?请不吝赐教

网友S:
动画做的挺厉害的呀

网友T:
路是一步一步的走出来的

网友U(2013-11-15):
打卡慢慢学,慢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