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T100的接线使用问题

楼主(2008-09-11):
两只用来测量同一设备不同位置的PT100,其中一只损坏,不能正常测量,但现场必需显示,能不能将坏的PT100信号输入点并接到好的PT100上面使它正常显示?会不会影响那只好的PT100的测量.因为我了解到PT100的测量是电流乘以PT的电阻得到的电压,如果这样并接的话,那电流是不是变化了>?

网友A:
应该不行

网友B:
pt 100是热电阻,怎么并联?电阻并联?你可以把坏的那只的信号线短接,使仪表显示为零,另外一直正常工作,不就行了吗?

网友C:
可以用的。最好找个滑动变阻器200K 的接上

网友D:
3线制的PT100不能并用2只仪表。

4线制的可以并用2只仪表,但其中1只仪表只能接2线(电源不并)。可能并后会产生附加误差,跟仪表的输入阻抗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pt 100是热电阻,怎么并联?电阻并联?你可以把坏的那只的信号线短接,使仪表显示为零,另外一直正常工作,不就行了吗?

甩开坏的电源线,信号输入并在好的那只可以吗?

网友E:
你的显示表是双路的就行了,不用的线就拆了

网友F:
首先 这样接不行的

其次 楼主处理问题的思路就是错误的, "同一设备不同位置", 坏了就应该修好

网友G(2008-10-17):
不可以的,理由是热电阻、热电偶测温都是依靠电桥平衡原理工作的,一个热电阻或热电偶就是一个电桥的一臂,若两个热电阻或热电偶同时接入一个电桥或一个热电阻或热电偶同时并入两个电桥,都必将破坏电桥的固有参数。那对实际应用就没意义了。

网友H:
我认为楼主的做法是不可行的

网友I:
认为不可以,坏了就换。

网友J:
本是不同位置,是双路控制吧?你现在说的是PL100坏还是仪表坏请说明白一点好

网友K:
还是建议换了吧,免得出错.

网友L(2008-11-23):
遇到过一个PT100的,在表上显示负值,无论怎么调线,都不能正确显示,测PT100,一个中间线与其它两线阻值约相同,为65欧姆。困惑/

网友M:
对:xinzail 关于

遇到过一个PT100的,在表上显示负值,无论怎么调线,都不能正确显示,测PT100,一个中间线与其它两线阻值约相同,为65欧姆。困惑/

内容的回复:

出了实际测量温度就那么低外,就只有你哪个热点阻坏掉了.

网友N:
不行的,若只是为了显示温度,可以找一个合适的电位器代替坏了的PT100显示正常时的温度值。

网友O:
引用 网友M:
回复内容:
对:xinzail 关于

遇到过一个PT100的,在表上显示负值,无论怎么调线,都不能正确显示,测PT100,一个中间线与其它两线阻值约相同,为65欧姆。困惑/

内容的回复:

出了实际测量温度就那么低外,就只有你哪个热点阻坏掉了.

网友P:
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Q(2008-12-30):
热电阻不能并的

但如果你用的数显仪表有功能支持可以把输入热电阻(好的)对应输出4~20mA信号,把4~20mA信号传送到另外的数显仪表作输入,显示时设置成温度信号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