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连铸机头部

楼主(2008-09-11):
连铸机头部是连铸机中最重要的一段,对铸流表面质量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介绍了专门针对连铸机上和现有的连铸机的改造中。

前言

连铸工艺仅管已是成熟技术但仍需不断改进。为此,奥钢联工程公司(VAI)努力开发针对连铸机头部的“技术包”。该技术包会给冶金工作者,设计操作人员以及维护保养人带来显著的好处。

这种独特的,创新的技术包的目标就是增加连铸机的灵活性,产量,收得率和作业率,而且既适合于新建连铸机,也适合于有连铸机的技 术改造。

本文讨论了如下的技术:

Levcon——结晶器液面自动控制软件包,把控制回路的延时考虑在内。

Hydrowam——与优化控制程序结合起来使用的运程控制的可调竟结晶器,实现调宽速度高达50mm/min(增宽,减宽一样。)

Diaface——结晶器窄边的改进设计,优化了结晶器中的传热,减少了结晶器的摩擦。

Dynaflex——改进的结晶器推动技术,把结晶器推动体与液化推动装置,结晶器导向装置通过无磨损板弹簧连接起来,相反振动过程的动态控制。

Mold Expert——为先进的工具,允许操作人员、冶金工作者和生产管理人员“看到结晶器里面情况”。这一点是通过开发出基于经验的数学模型来实现的,所需要的数据来自于结晶器中和振动装置区域的传感器。

结晶器液面控制

从质量观点来看,稳定的,恒定的结晶器液面位置是必须得到满足的前提,以确保铸流的表面质量和使铸流中的非金属夹杂物最少。为了确保连铸机高的作业率,需要在结晶器液位控制中采用经优化的动态控制行为,用以平衡非稳太钢水流动的条件,例如:水口堵塞与疏通或结晶器液面的波动。

在大数情况下,结晶器液面控制系统包括PZD控制算法。更复杂的方法采用了模糊逻辑或神经网络,但是必须强调的是,控制环和结晶器传感器中的延迟时间会对结晶器液面控制系统产生负面影响。这一特点大大限制了整个控制系统的速度,反过来会导致控制回路的不稳定性。

为了解决结晶器液面控制系统的延时问题,VAI开发了一个基于改进的Smith预报器的模块式软件包—Levcon。该软件的主要优点来自于这一事实,即控制器的比例增益与PID控制器相比,可以明显增加,采用PID控制器反应严重滞后于设定值和实际液位值之间的波动。而采用LevCon软件,反应几乎是同时的。

做为模块集成的该LevCon软件中的其它技术性还包括:

——自动开浇;

——重新自动开浇;

——设定值的自动调制。

网友A(2008-12-07):
LDG-S型电磁流量传感器与LDZ型电磁流量转换器(包括LDZ-4B、LDZ-6等,以下简称转换器)配套,组成LD-S型电磁流量计,用以测量各种酸、碱、盐溶液,纸浆、泥浆等导电性液体,或液固两相介质的体积流量。在化工、矿冶、给排水、污水处理、食品、造纸、制糖、港口疏浚等部门得到广泛应用。
本流量计可与显示、记录仪表、积算器或调节器配套,用来对流量进行检测、积算、调节和控制。传感器具有以下特点:
1、采用整体焊接结构,密封性能好;
2、结构简单可靠,内部无活动部件,几乎无压力损失;
3、采用低频矩形波励磁,抗干扰性能好,零点稳定;
4、仪表指示不受被测介质压力、温度、粘度、密度等物理参数变化的影响;
5、仪表反应灵敏,输出信号与流量成线性关系,量程比宽;
6、由于被测介质只与测量管内衬里和电极接触,容易满足防腐、耐磨损等要求;
7、成套仪表功耗小,(配LDZ-4B<30VA;配LDZ-6<20VA;配LDZ-7<20VA),与传感器的口径大小无关;
8、安装、使用、维护方便;
9、可提供防爆型(口径φ25-φ200),防爆标志Ex dmiaⅡ BT4。
联系电话:15822374866,www.ml1718.com ,联系人:廖其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