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SM4.3置1的问题

楼主(2008-09-11):
为什么在电脑里软件差错的时候什么都查不出来,但下载到PLC(S7-200)里后SM4.3却置1了~~~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编译都通过了吗,错误为0?

网友B:
程序有问题啊

网友C:
查查程序看看

网友D:
程序执行错误
在程序执行过程中有可能产生错误。这类错误有可能来自使用了不正确的指令或者在过程中产生了非
法数据。例如:一个编译正确的间接寻址指针,在程序执行过程中,可能会改为指向一个非法地址。
这是一个实时程序问题的例子。当实时程序问题发生时,SM4.3会在CPU处于RUN模式期间置位。
(实时程序问题的列表参见附录C)。程序执行错误信息存储在特殊寄存器(SM)标志位中。应用程
序可以监视这些标志位。对于用于报告程序执行错误的SM位的更多信息,请参考附录B。

网友D:
S7--200 CPU不会检查和核实日期与星期是否合理。无效日期February 30(2月30日)可能被接
受。故必须确保输入的数据是正确的。
不要同时在主程序和中断程序中使用TODR/TODW指令。如果这样做,而在执行TOD指令时出现了
执行TOD指令的中断,则中断程序中的TOD指令不会被执行。SM4.3指示了试图对时钟进行两个同
时的访问(非致命错误0007)。

网友D:
SM4.3 在运行时刻,发现编程问题时,将该位置1。

网友D:
。在主菜单中使用菜单命令PLC > Information可查看错误代码。
手册中相关表格列出了从S7--200上可读到的致命错误代码及其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