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不可理喻的事

楼主(2008-09-11):
我公司买回7个三菱FX1S30MT的PLC,用于同一个型号的设备,有两个PLC出现这样的问题:一个是不可以停电保持型寄存器改变数值,现象是这样的,改好停电保持型寄存器的数值后,断电后,再上电它的数值自动变回一个特定的数值,另一个是重新上电停电保持型寄存器自动清零.

我7个PLC的程序是一样的,接线方法也是样的,另外5个没有问题,哪位高手有碰到过相似的现象,交流交流.

我固计这两个是假的,

网友A:
你在正规公司买的还是其他渠道买的?

有问题不是好事

网友B:
三菱FX1S30MT.假FX1S30MT多.

网友C(2024-06-06):
没有积分,混点积分。谢谢楼主

  • olove83楼主

    16年后,还有人回复,当年杨过等了16年才去找他的姑姑

网友:
  • 风行浩海

    回复 @olove83: 楼主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D:
呵呵,16年的等候,工控人的初心不改问题是,你的问题怎么解决的???

  • olove83楼主

    假货啊,换正品就好了

网友E:
没有积分,混点积分。谢谢楼主

网友F(2025-01-17):
有问题不是好事